华硕A58M-E 不触发修复

楼主(2019-03-29):
一块华硕A58M-E, IT8603E小IO,拿来是不触发。复位CMOS、清灰后,无果。

下载了点位图,查得开机按键电压3V正常,短接后拉低信号送到IO脚也正常。
IO的RSMRST 3V正常。

IO发给桥的PWRBTN正常,桥返回的SLP信号没有。
问题在桥了。
桥的1.0VSB正常,刚要测量32K晶振,自动触发了。
更换晶振无果,直接加焊谐振电容,OK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以前在戴尔的机器上遇到过。不过是显卡的谐振电容 。最初是加热显卡芯片能显示。后来从植球了显卡后显示正常没有用两天返修。后来换了显卡后还是一样 这才下载图纸研究。最后换了谐振电容搞定。

网友:
估计用不了多久还会出问题 。。。

网友:
谐振电容最好也一起换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