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7,苹果7p,无服务,无法激活

楼主(2019-03-29):
昨天来了两个无服务的,一个7,一个7p,都是无服务,无法激活,基带重植了,基带电源也换了,底线也接了,射频也换了,还不行,求救大神……

网友A:
看基带电源附近有没有短路的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基带电源附近有没有短路的电容

没有短路

网友:
要么短线,要么基带U没搞好!

网友:
试一试刷一下系统

网友:
查通病几路电压出了没有    出来了就是你芯片没干好

网友:
电压阻值正常么

网友B:
S1-S5电压是不是测不到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1-S5电压是不是测不到?

我测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