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360暗屏疑似通病

楼主(2019-03-29):
Z360笔记本暗屏疑似通病,以为是主供电烧了,跟客服说要修主板。拆开测量主供电R45 19V正常。再测LCD VCC屏接口1和2脚3V正常。再看看背光的开启信号,一量没有3V开启电压,经过仔细测量,断线了,飞线解决。附上图片。献上给大家借鉴

网友:
屏接口电路就是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这不是通病,信号名称补上最好,LVDS_BLON

网友:
我有碰到一个一样的机器的

网友:
不是通病吧

网友:
就是少了个屏幕背光的开启信号而已算不上什么通病!

网友:
是通病  遇到过一样的

网友:
背光信号没开起来?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希望下次能碰到。。。。

网友:
收藏先      下次碰到就是秒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