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CL]
TCL Y40A480 液晶电视声音小故障维修一例

楼主(2019-03-29):
TCL Y40A480 液晶电视声音小故障维修一例

  机器型号:TCL Y40A480

  故障现象:液晶电视声音小

维修方法/过程:

  接修一台TCL Y40A480故障机,故障是音量放最大离电视近些可以听到很小的声音,液晶电视声音小图像正常,直接恢复出厂了一下故障不变,用HDMI口和AV口输入信号皆是如此!

  拆机测量电源供电正常,伴音功放供电也正常,怀疑数据问题想进总线找了好几种方法都进不去。由于此机是网络电视,而且还是广电定制机,到TCL售后网站里面看了一下没有本地的广电用软件,升级其它软件广电那部分功能就没了,主程序不能随便动!就备份了一下用户存储器24C32,清空后通电图像花屏声音故障不变,写回备份图像恢复。

  又代换了AS5707功放也是一样,最后没办法了只好和用户协商升级主程序,用户同意后直接升级主程序,至此,TCL Y40A480 液晶电视声音小故障修复。

  附上使用过的数据: 数据网盘下载地址.rar (202 Bytes, 下载次数: 6)

网友:
从没有刷过电视的程序,厉害了

网友:
程序问题。感谢分享…………

网友(2019-04-28):
刚好能下载了谢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