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16-0729051 A1311一体机显卡代换

楼主(2019-03-29):
0729051 这个显卡坑死了,换了好几个都是不久返修,,,苹果一体机上面的。淘宝有解决方法,一个显卡一千,太贵了要亏死,,,应该有代换,
显卡

网友:
什么显卡芯片这么贵

网友:
能屏蔽就屏蔽掉,用集显吧,

网友:
找个料板拆一个 正好散热好 ,一般都没问题 ,淘宝卖都是翻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