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神州K480N图纸或烧焦位置的图片,版号A24FD rev2.0

楼主(2019-03-29):
求神州K480N图纸或烧焦位置的高清图片,版号A24FD rev2.0,烧的有点严重

网友:
楼上这么明目张胆的灌水 不怕账号吗  这个图纸TB问问吧

网友:
这个mos g级是连到背面的,飞个线过去就可以了通病这台机器,大短路

网友:
直连了  保护隔离电路吧

网友:
真巧了。我下午也接到同型号的板子,也是同样位置烧糊了。这里就是一大一小两个隔离管。芯片型号看不清了,不知是N管还是P管。从充电芯片的型号应该可以推测出来。后级公共点有电容击穿短路才烧这里的。烧糊这里板层都短路了。

网友:
先抠抠,还短路就挖坑。芯片先不管,把管子换了试试,上电前把表限流。

网友:
不就是MOS管嘛,

网友:
参考我的帖子,以前我也修到过这个本子。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68834-1-1.html

网友:
这种直接接公共点看看可不可以开机,可以开的话和客户沟通电池不要接了这么用   不然很难修好 要么换主板

网友:
我有,但是这上边我上传不了啊

网友:
保护隔离管子吧

网友:
我碰到过几次这里烧糊的都没找出后级短路的地方,水平有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