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H81M 反复重启求助

楼主(2019-03-29):
联想IH81M,反复重启,点不亮。 所有供电都正常,时钟没有输出。 H81输出时钟的工作条件是什么,有谁知道吗?
点不亮

网友:
看一下 VRM 的PG

网友:
显卡插坐子上,可以测到时钟和数据的,内存上也可以测得到的,各个供电要正常了

网友:
查一下vrmpwrgd

网友(2019-05-24):
我今天也遇见一片故障和你差不多的,冷机下首次开机可以显示联想LOGO,后马上断电重启,每次都跑代码,眼看就要显示时,就断电重启,如此反复,换了新电源,刷了BIOS,故障依旧,不知楼主修好没?

网友:
我测各个供电正常,诊断卡代码跑过显卡,但就是反复重启,供电、时钟、复位都没发现异常。

网友(2019-09-24):
我也有一块一样的主板, 有显示,几分钟后自动重启,VRM-PG是好的,VR EN也是好的。电压全部有。南桥默认没有散热片,加了散热片,还是一样。
没有思路了。
请大神指导一下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