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270-P

楼主(2019-03-29):
华硕主板  PRIME Z270-P REV:1.02
059:  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OK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<
060:  引脚接触良好。
061:  芯片ID校验正确。
062:  UniqueID:0x352338C7486866D2
063:  开始读取芯片......
064:  状态寄存器1数值:0x0,状态寄存器2数值:0x2 。
065:  读取成功,用时:9.984秒。
066:  自动校验...
067:  校验完成,用时:9.984秒。
068:  缓冲区数据累加校验和:16位_0x01CB ,32位_0x9FD301CB ;
069:  用时:19.98秒,平均速率1679653字节/秒。
070:  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OK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<
071:  文件已保存。
原机备份

网友:
发错版块了吧

网友(2021-03-18):
这个官网BIOS就很好用。

网友(2025-03-04):
我也遇到了最后一张图片的问题,重启动就黑屏无法启动,硬盘灯闪烁。

网友:
先收藏了子啊或是,或者是亏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