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屏幕故障]
7P不显示但是测量各种参数都正常维修一例

楼主(2019-03-29):
机型
       7P
故障
      不显示
实际测试
       接电源开机几次测试电流可用上到400以上,基本可用判断不显示了。直接插入USB电脑没反应(12系统,USB是需要开机解锁屏幕才联机的,所以应该正常)。扣开电池重装按住下键插入USB试了几次都可以进入恢复模式强光下开机看不到图像。确定为不显示了,就当不显示修。

维修过程
按下图1测试座子阻值正常

继续按下图2测试电压,阻值都正常。BL+极15.9v也正常。那么问题应该在4路MIPI信号滤波电感上面了。

重点查图三,图四的MIPI阻值,反复测试多次发现。L4603在放一会儿去量会出现值只有320多,反复测量几次后就一直稳定在365左右的情况,反复测量其他几路无论什么时候都是365左右。初步判断此元件不良。

直接更换(图5)。开机ok,满心欢喜装机,,,

结果出现开机后花屏,开机过程花屏,开机黑屏,,,如果黑屏放一会儿又可以出图像。看来MIPI的滤波电感还有不良的,反复测量对地阻值都正常。不管了,,,直接全部更换(图6)。装机后OK。维修完成(图8)

参考图除了以上几张外还有下图(图七)。

维修总结
    这种测量都正常,但是工作就是不正常的维修起来非常麻烦。除了对工作原理的精通外,还需要维修经验来判断。刚开始拿到的时候我也懵B的很,还是技能不足啊,,,,

网友:
不错的帖子 有思路有图 学习了...

网友:
有思路有图 学习了...

网友A:
CPU999是个毒瘤啊,最后那个图是我们的,他把我们水印去掉了。

网友:
学习到了,感谢师傅的分享

网友:
学习了这个宝贵资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999是个毒瘤啊,最后那个图是我们的,他把我们水印去掉了。

我肯定是迅维的劳动成果,但是这种可耻行为你又没有办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999是个毒瘤啊,最后那个图是我们的,他把我们水印去掉了。

饼哥把最后那个删掉吧,不给他们打广告。传图的时候实在没找到合适的图。这个图忘记抹掉水印了

网友:
测量没问题 这种就需要经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