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300-15ISK NM-A481 CPU供电只有1.06V 求大神指点

楼主(2019-03-29):
如题联想300-15ISK NM-A481   客户描述 突然断电然后就开不起来了,目测外观U口 网口等等接口都没有外观损伤  U口阻值正常,加电电流在0.5A左右不跳变,拆机再次观察主板没有进水的痕迹,测量主板电压 +CPU_CORE 电压只有1.06V  ,+VCCSA电压1.12V  ,+VCC_GT无电压  。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thanks for sharing this ......

网友:
cpu 没工作

网友:
恩 CPU应该是没有工作 ,不过CPU的电压大小是参照什么来定义的?六代的不是很明白

网友:
先刷个BIOS试试,

网友:
先干 BIOS 在干南桥 看看是不是集成在cpu上面 这个6代也有单独南桥的

网友:
cpu电压不是正常的嘛嘛svid而已

网友:
探时序查吧,估计卡在BIOS和SVID上。但要查了才知道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应该好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