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35进水,大短之不出独显供电求助发现开启信号有两个,一个来自APU,yi

楼主(2019-03-30):
此机没有图纸,点位,是AMD的处理器,参考S415电路图来维修。最开始是5伏短路,烧毁5个芯片,换上之后待机正常,按开关跳变两次到500毫安左右的电流。测量除了独显供电外其他的供电都有,测量独显供电的主供电VCC PVCC 正常有5伏,还有一个19伏的公共点电压为0.6伏,发现为线路上的测试点腐蚀,断掉飞线解决,再是还是一样的状况。再次测量发现开启信号没有,开启一个来自APU,一个来自独显芯片,独显的没有装,就只采用APU这组,独显的好像是GOIO脚,但是电阻没有装。拆掉APU的电阻后发现两段都没有,APU发出来之后去了EC和一个复合mo's管和独显供电芯片,还有一个转换芯片,阻值都是470。APU的供电自己测量都正常(本人小白,本人小白,不常修笔记本)根据图纸上去找的!时钟在晶振上测量到有波形,两脚有压差,APU的复位有1.8伏,就是不出独显的开启信号查了很久没有弄出来,前来请教一下这种AMD的机器要想有独显供电的开启信号还需要什么条件。
  这个开启信号发出来之后还要去开启1.8伏,0.95.1.5.等几个二级转换电压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没有修了,应该是CPU坏了。在查了之后发现1.5v只有0.7v,但是断开电感前端有1.5v,后端有2.8v,应该是有串路,它只有去APU和一些芯片,芯片和电阻都拆了还是一样,加焊了3遍APU,正常了。1.5v正常了,独显供电出来了。插上内存,机器跑码了,外界显示了,接内屏也正常亮机了,但是装上硬盘就掉电,usb插上任何外界就掉电,打数据线的值只有8,怀疑是桥坏了,这个是APU集成了桥,所以退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