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70过logo后3秒掉电

楼主(2019-03-30):
接客户一台联想Y470,板号:LA-688P REV:1.0,这板子是NVIDIA显卡,故障开机显示logo后3秒就掉电。拆机目测检测,发现屏线接口处的电容已经腐蚀,拆除。上电测试故障依旧,看来不是19V滤波电容引起的掉电,本着由简单到复杂的维修原则,刷写了工厂版BIOS,PCH+EC的都刷了,故障不变,考虑到19V电容漏电,有可能把保护隔离的管子PQ303烧的不良也会引起掉电,更换之,无果。上论坛搜索,按论坛上的说法,CPU供电补电容、断显卡供电(排除显卡故障)、更换U39(另外一种板号的是U11,故障还是一样。不知道还有什么会引起这样掉电的故障,欢迎大家讨论!顺便给大家欣赏一下这几天春游拍的桃花,希望大家新的一年能有桃花运

网友:
温控啊温控

网友A:
楼主不会先给显卡多吹一下,看看还掉电不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换板吧     这种垃圾

网友:
学习了。。。。现在笔记本活越来越少了。。没事就上论坛看看帖子。

网友:
这个主板便宜了

网友:
查下温控  应该是温控部分的问题

网友:
外设,温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不会先给显卡多吹一下,看看还掉电不。

这个是NVIDIA的显卡,应该没那么容易坏吧?

网友:
外设已经排查过了,裸板测试也是掉电!温控的确有可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开关电压有问题

开关电压正常的!标准的3.3V电压,客户机器也很新,没有腐蚀的迹象

网友C:
对着南桥来一下说不定就好了  赶巧

网友:
看看开机键的电压正常不

网友:
还原键的电压呢

网友:
双通抓波吧,查一些二级电压看看正常不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看看SMBUS总线,温控 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对着南桥来一下说不定就好了  赶巧

换个南桥?这个是HM65的南桥

网友:
路过,学习中阿呵呵,谢谢楼主的帖子

网友:
开机电路

网友:
开关电压?滤波电容??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不要插开关试一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要插开关试一试

单用万用表开机也是那个故障,跟开关没关系的

网友E:
Y470的通病都给你干了一遍不过你这掉电还真没遇到过 裸板点看会不会掉

网友:
这个一般是哪路电压不良,有示波器的大神可以测出来

网友:
电脑没有修出来 看看花也好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Y470的通病都给你干了一遍不过你这掉电还真没遇到过 裸板点看会不会掉

裸板测试过了,一样的故障哦,这板子已经退给客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