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修K53SD RVE5.1无待机和人为故障维修

楼主(2019-03-30):
昨天下午同行拿来台华硕K53S让修 ,拿到手里通电试下待机0.007按开机键没反应,前几天才修的一台记得待机电流没这么低,正常应该在0.01几的样子,电流0.007应该是没待机,这款机器的通病想着可以秒杀,把机器丢给小弟拆......拆好拿给我一看,主板上待机芯片,EC,BIOS等等好多地方都被动过,这些先不管,直接量EC供电,线性5V转3V的小五角芯片,输入5V正常输出只有1.4v,先加焊一下5v转3V芯片,通电待机变成了0.032测下ec供电变成3.3V正常了,这里应该是反馈电阻出问题了看点位一个是31K 一个10K,等凉了之后测10K正常31K只有十几K,把31K电阻取了直接找了个10K一个20k给串联上 本以为这样就好了结果按开机键还是没反应,下面就开始修人为故障了,测待机芯片没有3V5V,待机芯片被整过不放心直接换个待机芯片,还是一个样,没办法老实查条件吧,查3V5V开启VSUS_ON只有1.几V,断开链接ec的电阻测EC这里3.3V正常,后级拉低那就找相关电路最后查到是PQ9109拉低了换了之后直接就自动触发了 (这个也是被整过的)本以为这次总该好了吧,结果上电到0.9V就不动了,不跑码~~换内存试还是不跑码,BIOS动过再刷一个还是不行,上假负载测SM总线一次波都没有,不死心的把CPU什么的能换的都换了测一下,电流还是不带动的,然后对着主板查了半天发现SUSPWRGD和SYSPWRGD的上拉排阻RN5801被取了只有suspwedg上装了一个电阻 找个10K电阻补上通电还是0.9的电流~~~最后拿着放大镜趴在主板上找了半天发现RN3004有两个脚连锡 查点位是LPC总线,拖开焊锡通电,直接跑码亮机 ,这个机器的原始故障应该就是EC待机5V转3V问题,结果人为故障本来2分钟可以搞定的机器修了几个小时~~~

网友:
楼主想跟当学徒弟收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楼主想跟大师当学徒弟收不

网友:
要静下心来搞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厉害了   二修也能解决

网友:
能修好二修机的都是牛X的

网友A:
上家也是厉害,修机器技术一般,做手脚能力确实大师级

网友:
厉害,思路清晰

网友:
兄弟啊,可以啊,华硕的本子不太好修啊

网友:
楼主技术真是刚刚的,能修好二修机子的都是大神啊

网友:
大级级别,羡慕

网友:
就佩服一不触发就直接干EC的!经常碰见修得一塌糊涂的!随便换东西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家也是厉害,修机器技术一般,做手脚能力确实大师级

你错了 上家技术应该非常不错的 一般师傅 搞不出这种故障 应该是价格没有谈好

网友:
这个我也遇到过  上家没有做成  故意做的 还算不是很隐蔽了

网友:
最怕这样的上家了,有时给你有时挖有坑不是一点点。

网友:
这款机器的通病想着可以秒杀,把机器丢给小弟拆......拆好拿给我一看,主板上待机芯片,EC,BIOS等等好多地方都被动过,这些先不管,直接量EC供电,线性5V转3V的小五角芯片,输入5V正常输出只有1.4v,先加焊一下5v转3V芯片,通电待机变成了0.032测下ec供电变成3.3V正常了,,niule

网友:
思路清晰呀,就是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搞好了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