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3-30):
买来的LED灯条和恒流板很烫。什么情况呢。LED灯条很烫怎么办呢?

网友A:
是很热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很热的
很热该怎么办呢。还是很热是正常的情况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很热的
我怕LED灯条烧掉怎么办

网友:
改过来的LED灯有点暗怎么办呢

网友:
加电阻限流,或者贴在外壳上散热

网友:
在背板上贴散热靠谱 不然时间长了容易脱焊

网友:
一般都是要背面贴铁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