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三星910S3L BA41-02516A 摔了维修及备份BIOS

楼主(2019-03-30):
机子来的时候0.3  左右  一直不开机   下载了各种BIOS 也不

网友:
壳子问题  造成的容易掉件 这两个红圈位置  注意检查

网友A:
有几个碰到这个型号,还是刚好摔到这个位置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几个碰到这个型号,还是刚好摔到这个位置。。

这在正中央  摔不到这个位置的 应该是壳子上的凸起 造成的

网友(2019-06-26):
压缩出来怎么只有5M  机器上读出来的是8M

网友(2019-07-30):
刚好需要谢谢

网友(2019-11-13):
楼主补的是多大的电阻啊?

网友B(2021-10-20):
楼主还记得这个位置电阻多大不

网友(2022-01-02)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还记得这个位置电阻多大不

我量了 0 K

网友(2022-11-29):
正好需要,下载试试,多谢楼主

网友(2024-04-12):
我的就是因为壳子刮掉内存颗粒旁边的电容后烧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