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GL553VD认不到独显 Day3

楼主(2019-03-30):
虽然已经有了点位图,但是因为是新手,对于主板上一些点位的标注仍不是很理解,在仔细研究了一段时间后感觉nvvdd应该是显卡供电的点,如图

就是鼠标所指的这个点位,是从主板背面的rt8813dgqw电源芯片的11引脚nvdd_sense通过一个电感引出的,于是乎测量刚才鼠标所指的那个点位与gnd之间的电压,测出来是0.8v,查阅richtek有关rt8813d的芯片手册

介绍这个管脚连接的是输出负载的正端子,应该就是这颗1050的核心,但是不知道现在这个0.8的电压是否足够供电,下面继续研究芯片手册和点位图,一会附件附上

网友:
测了主板上5V和3V的点位,都没问题继续,
图片应该是8813d电源芯片的输入Input Voltage与输出Supply Voltage电压(个人猜测)
继续检查

网友A:
BIOS也会引起,还有显存的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也会引起,还有显存的供电

好的,我bios已经刷过最新版的了,我马上查查显存的供电,谢谢老哥

网友A:
你看这点位着显卡的所有供电,基本都能搞定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这点位着显卡的所有供电,基本都能搞定,

我测了显存供电+FBVDDQ是1.36v,VCCCORE是0.89v,VCCGT是1.5mv,+NVVDD是0.8v,VCCIO是0.94v,VCCSA是0.94v。也不知道这些电压有没有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