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61h2-cm v:1.0开机掉电,cpu不供电,EN1.0V,有没有人见过这问题,有没有通病,

楼主(2019-03-30):
h61h2-cm v:1.0开机掉电,cpu不供电,EN1.0V,有没有人见过这问题,有没有通病,有三张板,

网友:
查下其它供电正常不.........在论坛上搜下

网友(2019-06-11):
主板上的QN3或者QN4损坏,你换上就应该可以了。

网友:
use cpu fake and check drampwok, cpuclk#0, cpuclk#1, cpupwok....

网友:
其他条件满足吗?满足 就换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