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0-70 板号NM-A271 CPU旁边掉三个料 求助

楼主(2019-03-30):
联想G50-70 板号NM-A271  CPU旁边掉三个料 求助

网友:
在路测试

网友A:
万用表量一下,如果有一端接地的话就是电容,没有的话就用10K电阻试一下。

网友:
好像是RTC的电路吧,你跑下线路看看和RTC连不

网友B:
我这里也在修这个板子明天一早给你发,同时请帮给测一下3.3V(PJ303)的对地值有5V的更好;我的机子修到现在是插电直接0.18A按开关关不了电,除U供电没有外其他都有,+5VALW窜压到+3VALW后为3.2V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万用表量一下,如果有一端接地的话就是电容,没有的话就用10K电阻试一下。

论坛上看到一张图是三个黑色的  应该是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这里也在修这个板子明天一早给你发,同时请帮给测一下3.3V(PJ303)的对地值有5V的更好;我的机子修到现在 ...

好 这个是同行收回来的 不急  我这能开机 电流能上到0。6  后掉电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论坛上看到一张图是三个黑色的  应该是电阻

什么鬼5V待机窜压到3V待机?如果真如你所说,那么待机芯片早保护了,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,如果真的窜压了就算不保护,那么电流远比这个0.18A大得多,也不会出现其它电压都 出来了的情况发生。

网友:
现在的故障是什么样子的呢

网友:
有图可以发给你

网友:
这样的机器有点位图就好了,哎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论坛上看到一张图是三个黑色的  应该是电阻

黑色的也不一定就是电阻,还有可能是小电感!但是cpu附近是电阻的可能性大。用10K电阻补上试一试。就算不是也不会出问题的。

网友:
第一个电阻0欧

网友:
第1-3电阻空的,第4个电阻0欧,5-6电阻本身就是直连的,第7个电阻是空的,第8个电阻0.33兆欧,第9个和第11个电阻33欧,第10个是空的。

网友:
一代的吗  我看看我有有

网友:
多谢 多谢 我测试的PJ303 对地 316   PJ306对地336

网友:
多谢 非常感谢 两位朋友的回复 晚一点不管修没修好 积分会转给你们

两个33欧的电阻应该是声音方面的  330K是RTC电路,对现有故障没改变,故障依旧。

网友:
这是重新做了cpu 吗!!!!!!!!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什么鬼5V待机窜压到3V待机?如果真如你所说,那么待机芯片早保护了,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,如果真的窜压 ...

  那是我手上的机子的情况,正因为插电就0.18A除U供电外都有了;测3VALW(对地064)为3.2V断开PJ303后3VALW还是有3.2V但3VALWP就非常标准了说明没断开之前3V PWM是保护了,再断开PJ306后3VALW=0.006故判断窜压了;现在已经99成确定U拜拜了无力回天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那是我手上的机子的情况,正因为插电就0.18A除U供电外都有了;测3VALW(对地064)为3.2V断开PJ303后3VA ...

不要搞一大堆,你看下3V 5V只有去了一个相同的芯片 APL5930,看东西要细心。在触屏板的左边角有个小喇叭的位8个脚的,好像是出1.8V的还2.5V的我不记得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要搞一大堆,你看下3V 5V只有去了一个相同的芯片 APL5930,看东西要细心。在触屏板的左边角有个小喇叭 ...

谢谢指教还有就是在没断开PJ306的情况下,同时断开Q23 Q24 PJ303和J7后+3VALW_PCH居然为3.2V,3VALW无电且同时PU602 APL5930等的输出很标准;麻烦再分析下可能的情况。

网友:
论坛好强大,一个问题这么多人回复,我一般从某宝上找图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