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CL]
TLC 55V1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

楼主(2019-03-30):
TLC 55V1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

机器型号:TLC 55V1

机芯:MS838

故障现像:TLC 55V1液晶电视不开机

维修与分析:

通电测量电源板无12V 输出,测量芯片供电无供电电压,测量供电前级无明显损坏元器件,测量Q403、D401处电压异常,D401负极电压为2.5V,正常应为6V左右电压,用万用表测量发现 C402处阻值异常,拆掉C402后单独测量C402有阻值,电容漏电导致U401供电拉低,不能正常工作。更换C402开机12V输出正常,热机未发现异常,至此,TLC 55V1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在此维修案例的分享,图纸再清晰一点就可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