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苹果A1466不开机 已经修复

楼主(2019-03-30):
接到主板后先测试主板上的3.42V待机是不是正常,经过测试3.42V是正常的(3.42V是用作EC供电同时作为电源检测使用)
接下来测试主板的整机主供电,经过测试电压为0,阻值非常低,断开保险后判断为后面电路短路
经过烧机 观察主板看到这个电容C7621有断裂痕迹 拆除后 短路排除
拆掉坏掉的电容以后 短路排除 但是测试待机3V不稳定 一直在3V-0V不断跳变,测试3V 5V待机的IC TPS51980A 23脚主供电电压不稳 一直在8.5V-0V之间跳变 回来测试这个保险 发现阻值变成350欧  从料板拆了一个 换上了,测试3V输出非常稳定  装机测试 机器正常  修复成功

A1466不开机专题   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587-1.html

网友:
不错 不错 。思路很重要!

网友:
秒修.....银两袋袋平安

网友:
我看了一下两张图电容位置不对,是不是图片弄错了

网友:
老司机,修的就是溜。

网友:
一般苹果笔记本接触的少   不过LZ维修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大咸鱼  收多少钱老板

网友:
这个机器cpu 供电部分电容很容易坏 修过不少!!1

网友:
这个是捡钱哦

网友:
这个可收高价,哈,,还是修贵机子赚钱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3.42V 好像是通病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有些会把保险也烧了,这个是通病了

网友:
世纪大通病

网友:
喜欢这种捡钱的机子,洗洗刷刷,头两步电压,收工。

网友:
好久都没有修到水果机了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呢   我现在改行了   不想做维修了  感觉很是没有意思

网友:
这 个确实是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,不错!!!

网友:
这个修的很到位?值得学习?路过多学

网友:
捡钱的维修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很多都是公共点短路烧保险的            .

网友:
这款机的通病就是爱坏电容,修过几台。但有也不修的。

网友:
楼主这技术可以,秒速捡钱的机器

网友:
这个没碰到过,苹果修的少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, a1466 维修相对容易些,

网友:
这机器上的应是进水的,不过楼主能这么细心,也不容易了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了学习了

网友:
电容短路遇到好几片了,都是大电容短路 把保险烧掉了。

网友(2020-08-24):
一步一到位的檢修,果然要學習的還很多啊~

网友(2021-11-28):
不错,我今天也修了一台,问题基本一样.也是CPU主供电线路的问题.非常感谢提供这么详细的图文注解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