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8plus有灯无显

楼主(2019-03-30):
客户送修一台8p不开机,加电能开有背光不显字,换了显示ic,显示座,显示下面阻值都正常,刷了机故障依旧,求大神指教
不开机

网友:
电流正常?

网友:
电流正常

网友:
大神路过支下招啊,会是那个长的供电管坏吗,8代有显无灯的就是那个坏

网友:
换个屏幕试试

网友:
1.8V +-5.7V供电是否正常?显示IC脚底阻值是否正常?显示复位电压是否正常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