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笔记本A1466 无线认不到

楼主(2019-03-30):
苹果笔记本A1466 无线认不到   很是无语 那里的时候 打开无线 无法打开  又提示WIFI 硬件没安装 苹果不用安装的吧  去淘宝定了一个无线 安装上去还是一样情况  拆板  出来 没出现进水 或者烧过的痕迹  测无线1脚3.3v  18 脚3.3v  无语了 正常啊  就算是开机的时候按住option 也没网卡的  无语了 .............在线求大神指导啊

网友:
求大神指导 啊  修了一天 了 一塌糊涂

网友:
供电都正常不,看点位跑下线路看看都通不

网友:
看看信号部分对地值

网友A:
3.3v转换管出问题了,你现在测的是接口有供电,还有一个模块给接口提供信号,明天在电脑上面看过告诉你是哪个q几

网友:
助理工程师,有点不理解了,难道修机就是测两个电压?助理工程师里有水分

网友:
供电时钟复位 总线 围绕这几个 肯定能查出来

网友:
就测了两个电压就判断无线网卡是坏的太草率了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.3v转换管出问题了,你现在测的是接口有供电,还有一个模块给接口提供信号,明天在电脑上面看过告诉你是哪 ...

QQ是多少  发给我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楼主技术刚刚的,以后可以一起交流交流

网友:
这个得慢慢查网卡连接的信号.打值500多就好了

网友:
平时修主板 笔记本的多 因为苹果没什么人用也相对修得少 上面的零件太小了 不细心点都看不到 经过大神的指导 慢慢查下去 发现了故障点 直接上故障图 电阻腐蚀  断掉

网友:
是哦修的少一般是这样的。先代换一下网卡没毛病。修好啦就可以啦。

网友:
这种奇葩的问题没遇到啊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望闻问切即可  N多故障并没有那么神秘

网友:
换个网卡试试

网友:
我遇到过 不是这个机器  原机器的网卡是好的  拆掉卖给了人  后面买了一个回来装上不行  发现是买的有问题 结果自己修好了客户留下的那个wifi模块 哈哈

网友:
无线网卡不能用 先要看看接触好不好,接触不好引起的问题挺多的。

网友:
头疼的问题昂贵的笨笨坏了

网友:
有点有图纸应该还是能找到故障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