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55DE 图纸

楼主(2019-03-30):
麻烦各位给我看看图中的两个电阻是多大的,晶振是多少 我给大家宝贝    现在示波器打的波形,完全不行。 点位图奉上

网友:
某宝人民币买的点位图,各位看了记得帮我量一下那两电阻,和晶振 在线等 急

网友:
有人吗?           帮我看看可以

网友:
刚买的热乎乎的点位图没人要吗?

网友:
现在手上没这个板子不好意思

网友:
10M或1M

网友:
真好需要这个东西        谢谢分享!!!!

网友:
32.768

网友A:
晶振是32.768的吧,电阻应该是1M吧

网友:
是什么故障要查晶振呢

网友B:
点位图上标的不是很仔细嘛。

网友:
示波器没有调好,这样能看到什么东西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点位图上标的不是很仔细嘛。

点位图上面没有标识阻值是多少,两颗电阻是连在一起的 电容换过,不知道电阻多大还没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晶振是32.768的吧,电阻应该是1M吧

两个1M电阻连接在一起的对吗? 我测了一下。有14M左右。感觉应该有问题

网友:
这个我手上没有这个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点位图上标的不是很仔细嘛。

你用箭头在图纸上画下,好帮你看下

网友:
就这两颗电阻 换了10M的1M的波都不正常,晶振也换过

网友:
我主板现在的问题是触发后掉电,到0.34,电压全部都打过了,PG没有出来。我记得上次有一片华硕的台式机主板也是这种问题。最后拿示波器打晶振出了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两个1M电阻连接在一起的对吗? 我测了一下。有14M左右。感觉应该有问题

是的,在晶振的两个脚串联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在晶振的两个脚串联

阻值多大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示波器就是好啊,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阻值多大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我看了一下点位图,这个板子的这个R2024应该不是电阻而是电感,R2013是10M

网友:
有示波器就是好啊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