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图纸中的D/C#是什么含义?

楼主(2019-03-30):
如题,有知道的回答一下

网友A:
DISCHARGER 和 CHAGER 的意思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再问一个问题:BL/C#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ISCHARGER 和 CHAGER 的意思。。。。。

BL/C#是什么意思?

H55
BL是电池电量低,BATERY LOW, C是 CHARGER,充电 ,#是低电平 ,你这个是老广达主板的信号了,现在不用了。

网友:
背光,低电平有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