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adAir2扩容出现问题

楼主(2019-03-30):
原来16G扩容64G,使用几个月没有问题,最近几天一玩游戏就自动重启,然后我拆机把硬盘用风枪吹了一下,重启是不重启了,游戏也能玩了,但是发热特别严重,掉电非常快,玩几局游戏后盖能烫手,求大神帮帮忙
自动重启

网友:
有大神知道什么问题吗

网友:
重直下试试

网友:
发热点在哪里

网友:
重植硬盘看看

网友:
发热点在哪里
CPU部分

网友:
中间铁盖子那块芯片非常热

网友:
求大神告知黑色两个元件型号,什么有JH字样,电源管理芯片发热,发现这里两个元件有一个开裂。

网友:
黑色两个是什么型号元件求大神告知

网友:
查点位图

网友:
好巧 我也有台Air 2解ID后 重启黑屏转圈圈

网友:
这个都能玩坏

网友:
这两个是升压二极管 屏幕升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