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主板升级 蓝屏0x0007b

楼主(2019-03-30):
首先电脑断开网络,让它处于离线状态,右键单击“我的电脑(此电脑)”选择属性,单击设备管理器后,点击设备管理器列表里的“IDE ATA/ATAPI控制器”,然后对着具体的控制器右键单击,选择“卸载”驱动程序。

在弹出对话框内点击“卸载”完成,注意这时要保证系统处于离线断网状态,否则驱动很快会被“更新”回来。另外,如果想要更换电脑安装硬盘,尤其是更换平台(AMD更换为Intel,或者反过来)这一步也要选择“删除此设备的驱动程序软件”。

研究了好久好久才发现的 ,前提一定要更换之前,提前进系统删除对应驱动

百度毒太狠了

这个是我维修常用的软件 系统下载的 地方

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下载系统  软件  一起推荐一下 资源共享一下,,,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IKUc4WkKLnYyKTJZAsvV1w
提取码:h7ou

网友:
这个在05年的时候我就知道了,百度上一大把教程。

网友:
蓝屏7b进不了系统哒 你是怎么进去的?

网友A:
还有很多情况下是不允许进入系统的,如客户主板挂了,直接升级配置了,这类直接先进pe备份下系统GHO,然后尝试IT天空的skyiar导入磁盘控制器驱动,往客户硬盘复制一份It天空万能驱动包,重启基本上就能进系统,然后ps2键鼠打开复制到硬盘的万能驱动,运行安装并重启即可,执行出问题的还原下系统备份换方法继续,我这边碰到的更换主板或平台用此方法解决成功率95%左右

网友B:
卸载完了之后呢

网友:
绝对有效    几夜几天的试验经验

网友:
只有发帖才能增加下载分?,,,,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卸载完了之后呢

卸载完了 关机直接换保证不会蓝屏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还有很多情况下是不允许进入系统的,如客户主板挂了,直接升级配置了,这类直接先进pe备份下系统GHO,然后 ...

pe尝试IT天空的skyiar导入磁盘控制器驱动  这个我也试过了  很多情况下是没有用的    要是原来的实在坏了很麻烦

网友:
    有谁会修电源的吗  没生意想学习自己修修

网友:
我是搬用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pe尝试IT天空的skyiar导入磁盘控制器驱动  这个我也试过了  很多情况下是没有用的    要是原来的实在坏了 ...

这个在更换同平台主办的情况下,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去PE下导入,我基本上尝试的成功率都挺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在更换同平台主办的情况下,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去PE下导入,我基本上尝试的成功率都挺高

同型号的基本没事

只能有备无患吧   我是教训太深刻

网友:
7b 通常不是硬盘有问题就是硬盘模式不对,在bios改一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