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a1708烧鸡大烧,烧出大问题

楼主(2019-03-30):
机器不开机,测量主板有升压19v,隔离12v没有,对阻值123欧,断开隔离保险f7000,前级12v出来,心想后级微短,是时候用烧鸡大法了,电压调到2v到处摸没有烧到元件发热,隔离电压12都可以承受,直调到8V,一摸cpu很热,Q7030微热,找到问题应该是复合管微短,折下一下测s/d两极短路g极与两极微短,复合管和控制工ic一起换上,隔离是出来了,但是3.3v跳来跳去,可能是cpu挂了,因为刚刚烧鸡的时候8v直通cpu了,建议苹果主板以后还是少用烧鸡大法,特别是复合管。

网友(点评):
下次先用1V左右接入然后量各大电感看有没有电压 确认公共点电压没漏到电感上再慢慢加高看看

网友A:
不是%你烧机前没打一下公共点和电感之间的阻值吗?   任何主板公共阻值低的都得打公共点与电感之间的阻值后通电

网友:
打了,以为像1466一样电容烧了捡条鱼

网友A:
DS短路了指定会公共点与电感通,本来短路保护了,强行烧机通电CPU不死才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S短路了指定会公共点与电感通,本来短路保护了,强行烧机通电CPU不死才怪。

是复合管,有上下独立会好些拉低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DS短路了指定会公共点与电感通,本来短路保护了,强行烧机通电CPU不死才怪。

12v通的地方多,如果知道这个管短就没有烧的必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2v通的地方多,如果知道这个管短就没有烧的必要

复合管像外星人用的SIC632大芯片一样的同样可以打内部DS值,公共点黑电感红为上管,电感黑地红为下管。还是谨慎一点烧鸡。

网友C:
这跟看病找医生一样,你这是典型的庸医医死人的案例,公共点大短,在烧机前首先要测清楚是公共点与PWM后级直通还公共点本身短路,如果是公共点与PWM后直通了肯定不能使用烧法的,而且烧机最安全的电压是首先电压控制在1.2V左右,如果电流不大,发热点不明显,再根据实际情况逐渐加大电压和电流。不然半死的一定被你医成不活了。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小电压烧。 不过最好的方法烧之前还是断开CPU 电杆

网友D:
看你那样子换板了?

网友:
现在一般不用烧鸡大法了 宁愿多拆点东西

网友E:
烧机大法是最实用的

网友:
不是你烧坏的,原来都击坏了

网友F:
我都是烧机但不是8v啊

网友:
有些是烧不出来的哦,朋友哦,呵呵,尽量少烧机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联想的一体机,没有图纸,待机正常,5v转换后级短路,刮开了几条可以看到的还是微短,一开机5v就跳,最后放生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你那样子换板了?

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都是烧机但不是8v啊

小了不发热

网友G:
8V。。。。一般都不敢这么大。最好就2V。。。

网友:
估计U烧了吧

网友H:
先测下后级 阻值呀!!!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8V。。。。一般都不敢这么大。最好就2V。。。

本身隔离电压就12v,用小电压烧不发热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跟看病找医生一样,你这是典型的庸医医死人的案例,公共点大短,在烧机前首先要测清楚是公共点与PWM后级直 ...

兄台一定是个维修高手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之前击穿烧坏,导致保护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烧机大法是最实用的

苹果建议不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先测下后级 阻值呀!!!!!!!!!

击穿过去后级阻值一样123,有的cpu 显卡 供电都很低

网友:
亏大发了,凉凉了、感谢分享 以后可要谨慎烧机

网友:
烧鸡有时候可以很快的解决问题,楼主好机智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的话一般看对地阻值多少,如果大于5我都是直接测公共点和各大电感相通,公共点跟哪个电感完全相通就拆哪个MOS管,公共点直接对地的一般用小于2V去烧

网友:
这个情况不好说 也不一定是你烧鸡烧坏了 也有可能是MOS管击穿的一瞬间CPU就已经坏了!!!别太在意 不过你这烧鸡电压确实高了一些 一般我都是选择1V左右先接入 在用表打一下各大电感看有没有击穿到电感的 如果所有电感都没电 那么基本上可以放心的慢慢加大电压看看

网友:
烧机要是电容,电压多少 没关系。要是上管 电压还是1V 比较保险,

网友:
前几天刚遇到一个这机器 复合管子击穿 更换后出CPU供电 但不显示 估计CPU坏了

网友:
这下尴尬了啊

网友:
电压高 了

网友:
我的A1708U坏了,直接换主板了,2000主板贵的一匹

网友:
嗯  不先量一下吗

网友:
板载CPU不建议烧机

网友:
DS短路了指定会公共点与电感通,本来短路保护了

网友:
嗯  看到你的帖子 我也不敢怎么干了

网友:
有时候烧机是要尽量小心一点,这种情况也有可能之前就已经挂了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先拆 实在不行在烧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收藏一下 下次我的注意了

网友:
也许早就坏了呢,管子坏的时候U已经完了

网友:
这个不用太遗憾  烧不烧机 cpu都是坏的 一般,你拿到手cpu已经挂了

网友:
苹果的机就是不一样呀。烧鸡都不能电压高。受教啦。

网友:
烧鸡大法的话一般用1-2V就可以了,

网友:
8V必须烧CPU的,2V,应当没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%你烧机前没打一下公共点和电感之间的阻值吗?   任何主板公共阻值低的都得打公共点与电感之间的阻 ...

而且烧鸡一般都是1V左右开始烧,摸不出来的肯定不是电容了,苹果机器短路电流都很小很小的

网友:
普通维修人员,一般烧鸡大法电压一般为3V左右,直接就干上了。运气好就是电容短路的事。运气不好,场管上管击穿,3V 直接进入供电电路。时间越久直接废废了。这是不可取的,正确的烧鸡大法,第一步,不管啥短路,烧鸡大法前,必须要做的,将可调电源电压调至1-1.5V 为什么,如果万一是上管短路。不管啥供电电路短路,烧的话一般不会引起芯片过压短路。。然后测量每个供电电感上是否有电压。一般短路的机器。输入1-1·.5V 电压后。实际公共点能测量到的电压一般就是0.几V 了只有。看看每个供电电感上是否有电压。如果其中一个电感有电压。直接可以说明这路供电的供电上管是短路的。这样。找到了短路点了。换上管,修电路就是了。如果测量后,电感上没有任何电压。那么可以确认的是。不是由场管短路引起的。。这个时候。再放心的将电压调至3V 开始疯狂烧鸡吧。直到找到故障点,这种方法不会对短路后的电路造成二次伤害。我这个方法不需要限制电流

网友:
先打阻值再烧鸡

网友:
烧鸡需谨慎,能不烧还是不要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一般都不敢烧鸡 。很容易烧坏1111111111111111

网友:
要用小电流去烧鸡试下,1A左右慢慢加

网友:
楼主 你搞定了吗  ,这个 是比较新的型号, 遇到一些盲点  在所难免。

网友:
管子击穿瞬间,CPU挂的可能性很大了;跟你烧鸡关系不大,之前很多铁壳MOS的,只要是上官由于氧化击穿的,CPU必挂;但如果是CPU电压滤波电容短路的导致上官击穿的,CPU很多还是OK的,你电压再大也是直接导地!

网友:
哎   下次就记住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网友:
也可能是原来就烧坏了CPU

网友:
我见过别人直接用19V烧的   牛逼不  ,还振振有词的说CPU 坏了 修不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修过两台,吹热了就好了,凉了就不行,最后换新的就好了。

网友:
烧机大法是好用的不过电感值还是要打的,公共点不是对地就不要烧机了

网友:
学习了低点来烧

网友:
8V...老铁你是在开玩笑嘛???没烧的也给你整烧了...

网友:
烧机最安全的电压是首先电压控制在1.2V左右.太高出问题的

网友:
苹果还能烧机了???????

网友:
烧机适用于多数的主板,但是有的短路烧机不怎么烫,很难找了

网友(2021-10-10):
以后还是尽量少烧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