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GA-B85M-D3V-A跑码掉电

楼主(2019-03-30):
技嘉主板GA-B85M-D3V-A跑码A0就掉电求解?

网友A:
这个板子我前几天修过,不过故障和你不一样。掉电的话,你看下5V DUAL和3V DUAL是否稳定。内存电压,CPU电压是否正常。

网友B:
重点查io的125脚和124脚12v 5v电压检测

网友C:
为什么不先刷个BIOS试试 技嘉的BIOS坏的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子我前几天修过,不过故障和你不一样。掉电的话,你看下5V DUAL和3V DUAL是否稳定。内存电压,CPU电 ...

供电正常的,就是有时候可以有时候又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不先刷个BIOS试试 技嘉的BIOS坏的多

关键是有时候可以的啊,不是说明BIOS没有问题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重点查io的125脚和124脚12v 5v电压检测

关键是有时候可以显示的,等了几分钟就用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