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笔记本接4K或2K电视屏幕 抖或者闪

楼主(2019-03-31):
DELL I7 独立显卡的笔记本 客户说接4K或者2K高清电视 就会抖和闪  但是接HDMI显示器就没问题  怎么回事

网友:
电视不支持啥
或者线有问题

网友:
笔记本输出应该达不到4K,失真了。

网友:
调整一下分辨率,看看行不行。

网友:
电视的刷新率和显示器的不一样.好的电视机刷新率也挺高的.

网友:
确定输出支持  最大的分辨率。 如有那就是频率与线材

网友:
不支持那么高的吧,或是线又问题

网友:
估计线问题或不支持,选换线试试。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过热导致的.清个灰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