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H81H3-CM 装CPU触发掉电 求救

楼主(2019-03-31):
清华同方H81H3-CM 装CPU触发掉电   不装CPU不会掉电 CPU供电又1.35V  装CPU触发就掉电  可以二次触发  没找到图纸 不知道怎么下手  有没谁遇到过的 出来吐槽一下  或者有图纸的  分享一下   谢谢了

网友A:
这应该不是装CPU问题,别的电压应该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应该不是装CPU问题,别的电压应该有问题

是的  修好了   CPU供电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有着板子的图纸吗 我手上有几块板子别同行下死手了找张图纸补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