迪兰恒进H6850通病

楼主(2019-03-31):
昨天客户拿来三片上机不亮的迪兰恒进H6850。三片情况一样。上电流表电流都有是0.06A左右(如图)。万用表测试GPU_V,DDR_V,PCI_V电压没有。供电芯片是UP1633P,测试有5V供电。14脚无开启电压。14脚经过跑线路相连3个小管(t04)。拆去这三个管子,开启信号出来。亮机!要出去工作了。先这样写写

网友:
楼主,刚好手上有一片这个显卡,我的故障是时显时不显,一直放着,今天看了你的贴,可以秒了,谢谢你了

网友A:
老哥杂上电的,直 接 插    进  6P?

网友:
菊花都黑爆啦,个人印象HD7850真是农企神卡,长命百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哥杂上电的,直 接 插    进  6P?

维修显卡的小工具,可以自己做一个!我上一个贴上有大概的教程

网友:
楼主厉害,一般都是直接加焊GPU了,还不行,就扔了

网友B:
供电ic旁边的小5脚和小8脚是什么芯片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供电ic旁边的小5脚和小8脚是什么芯片!

显卡早还客户了,没搞清楚。。。不过8脚的一般是稳定压的。像华硕的显卡大多都有这种8脚

网友C:
我想咨询下 一般显存和核心供电多少正常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想咨询下 一般显存和核心供电多少正常呢

GPU_V :0.9/DDR_V: 1.5/PCI_V 1.05
10代以后还有个1.8V

网友D:
这显卡只接12V供电就可测试?有没有其它供电或开启什么的?

网友E:
这个卡修一块50要不要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显卡只接12V供电就可测试?有没有其它供电或开启什么的?

要接:12V、3V 还有  地,你可以看看我发的另一个显卡贴,上面有维修工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卡修一块50要不要得

只有30块,这显卡都不太值钱。报不起价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