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5110 不报警

楼主(2019-03-31):
n5110 不报警 看电流 不过显卡 换了显卡 一样 涮了bios 一样 找个
吧没有 有知道怎么搞的不
显卡

网友:
有图纸呀,一堆的

网友:
换主板 啊 便宜

网友:
读取BIOS没,内存读取没,用示波器测下

网友:
先到论坛看有没有通病,没有的话再按时序看看吧,这个不太好建议,毕竟板不在手上,

网友:
先排除可拆的硬件,然后查查内存条件。N5110的板子显卡坏得不多,多数都是不认独显,但是能亮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是治不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