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 厂]
华硕X555LP BIOS 开机快

楼主(2019-03-31):
华硕X555LP在TB买的原厂BIOS  开机速度快。。自己试过,,百分百OK

网友A(2019-08-22):
我试过了 开机速度可以 就是有一点 独立显卡驱不起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试过了 开机速度可以 就是有一点 独立显卡驱不起来

哈哈。。可能你显卡问题或者系统问题。。我这个可以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哈哈。。可能你显卡问题或者系统问题。。我这个可以的

不是的  我把原机的bios刷回去显卡就能驱上了  华硕的机器 我已经遇到几次这样的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的  我把原机的bios刷回去显卡就能驱上了  华硕的机器 我已经遇到几次这样的问题了

哈哈。。还没注意到这问题,,一般我们修好另外可以显示了。。就直接交货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