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OptiPlex 3040 MIH110R 14056-1BIOS 首发

楼主(2019-03-31):
DELL OptiPlex 3040 MIH110R 14056-1BIOS 首发

DELL OptiPlex 3040 MIH110R 14056-1.rar

网友:
是机器备份的吧,我刷完风扇狂转不出CPU电压,把我这个机器上的ME替换了还是战斗机,原来我的故障就是一个驱动叹号而已

网友(2019-07-17):
是机器备份的吧,我刷完风扇狂转不出CPU电压,把我这个机器上的ME替换了还是战斗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