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441S开机时亮屏时不亮屏,大写闪,风扇狂转

楼主(2019-03-31):
HP4441S 开机,有时可以亮屏有时又不亮屏,不亮屏时电流有1A左右,应该过了内存,先换内存试机,还是一样的故障现像,
测量各供电电压都正常,按以往经验,怀疑显卡问题,拆机,加焊显卡,开机还是一样,
抱着试试的态度,有时BIOS问题也会不亮屏,开机电流也有1A左右,按简单到难的办法,先刷BIOS如果不行再干显卡、(换)
下载了BIOS刷机,开机,正常亮机,电流跑到1.3---1.6
重复开关机N次,正常

到此算是修复完成

总结,以后碰到此类问题,不能急于干显卡或是桥,各供电正常的话,先从简单的BIOS开始,我们维修的目的在前期来说是学习技术,后期是赚钱。

能简单的就不复杂化了。

网友:
老机器的BIOS除了有限的几个  大多不爱坏  也不在首要考虑范围之内

网友:
个别电脑bios损坏,开机电流能达到1A多不显示

网友A:
发现那个平板示波器不错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发现那个平板示波器不错。。。

这个触屏的。。哈哈以前买 4000多,还行。

网友:
这机器遇到BIOS的不多啊,都是显卡虚焊的多。偶尔出现的问题,BIOS可能性就更小了

网友:
现在修都是先软后硬  BIOS问题太多了

网友:
看你开头的描述估计BIOS问题,果不其然。

网友:
现在主板 bios坏的也是比较多。。

网友:
刷好的机器真是多

网友:
这情况会不会是BIOS芯片有问题?为什么会有时亮有时不亮呢??

网友:
楼主这个示波器哪里有啊,多少兆的

网友:
我遇到过两台这机 有键盘引起不触发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按描述一般是显卡,怕是过不来多久会返修

网友:
不错  技术也好 卫生也干净 双击66666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大多数都是BIOS爱坏的

网友:
没细看以为是4411老机子呢,原来是4441新机子啊

网友:
老机器的bios很少坏的,楼主运气不错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bios问题很多的

网友:
运气可以啊  我一般也是刷个BIOS  不好   就给别人搞了

网友:
工作台干净整洁

网友:
哈哈,我经常干这事,想到啥干啥,怀疑什么就换。到头来刷BIOS好了,也浪费了好多时间

网友:
BIOS损坏极少,一般虚焊的多

网友:
先放电,不行再刷bios 不行就干桥

网友:
不错 技术也好 卫生也干净 你的维修台 怎么这么干净 佩服了

网友:
这样的修理方式很值得赞赏!做手艺的人,也要有德!

网友:
修好了就好 不白浪费感情哦

网友:
我以为是啥问题呢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