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-5548 LA-B016P 不充电

楼主(2019-03-31):
dell 15-5548 版号是LA-B016P ,不充电拆机检测,发现能充电,于是加焊充电芯片ISL9520,测试了好久,可以正常充电,就让客户拿走了,两天后客户又来了,说拿回去当天可以充电,第二天就又不充电了,再次拆机,还是可以正常充电,郁闷啊,各位大神,有问题我还好排查一点,可是一拆机电脑就没问题了,

网友:
是不是充电口虚焊接触不良呀。。。可以看看

网友:
充电芯片哪只脚虚浮,或板层问题,也就是哪里接触不良,需要特别仔细检查。

网友A:
看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,戴尔笔记本电池电量过低时,容易自动锁电池,重新激活一下电池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,戴尔笔记本电池电量过低时,容易自动锁电池,重新激活一下电池试试。

我的是插上充电器,但是系统却显示没有插入充电器,拆机有可以正常使用

网友B:
换一芯片试试,有时芯片性能不良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一芯片试试,有时芯片性能不良。。

已经订了芯片了,到了换上去试试,但愿没有问题,

网友:
电容全换了就会好

网友:
{:4_93:我猜是电源插头在没拆机时够不到里面的借口,因为拆机就可以说明主板没问题,就是接触不好  不要吧问题复杂化

网友:
看到冲不了电的机子头就蒙了,这问题还真不好修

网友:
是不是充电器头子的问题啊,如果是里面有针的那种,换个充电器试一下,仔细查查

网友C:
插上电流表,记一下拆到哪步故障消失了,用按压法再检测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插上电流表,记一下拆到哪步故障消失了,用按压法再检测一下

明天拆机的时候我注意一下,看看是不是哪问题

网友:
以前我修过一个戴尔的,能检到电池,不充电,拆机测芯片正常,换电池后能充电。

网友:
拆了能充电,先最小化排查下什么问题导致不能充的,安装时逐一试下,也有可能是芯片或哪里性能不良

网友:
安装时逐一试下,也有可能是芯片或哪里性能不良充电芯片哪只脚虚浮

网友(2019-04-30):
我碰到一台是加焊9520芯片,充电,放电一切正常。 过几个小时就不充电了。

网友:
充电芯片哪只脚虚浮,或板层问题,也就是哪里接触不良,需要特别仔细检查

网友:
螺丝还是机壳碰到了哪里吧

网友:
是不是板层漏电呢。还是那接口不绝缘

网友:
楼主怎么解决问题的?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电池能开机,进系统没有显示电源接入,把电池把掉不开机但待机正常,,把机器拆了装下或者把电池拆了再装下就好了,过一会又不行了。

网友:
看看哪里虚焊了

网友:
充电芯片isl 9520都换了 还是不行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