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-5568 d821p

楼主(2019-03-31):
接一台戴尔二修机器,发现3v短路,经过排除发现cpu短路,和客户谈了一会换cpu和换主板后,客户同意换cpu,手里真好有坏板但是cpu好的,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i5-7200u,换上去能开机了但是不亮,刷bios, 这么新的机器换cpu换南桥都要刷bios,在论坛里刷了好几个不行,亮机慢,就到某宝买了,但是亮机也要10秒呢,就这样吧,总比30秒好吧,原机是机械硬盘,我就找了个mvme装上做个系统试试,结果插上不开机了,通电电流1.多v,心里想不会cpu又烧了吧,拆下主板断开3v,发现cpu下面短路,完蛋了, 只能硬着头皮搞了,手里还有个i5-6300u,只能硬着头皮搞了, 3 5v代机芯片是被搞过的 我也找了一个换上防止是芯片问题导致cpu短路,换上cpu后不亮,原先刷的亮机10秒的换上6代cpu开机也要30秒  我就把某宝一个卖家发个我的都试了一遍   终于试到一个秒开机的,在告诉大家一个事  这个机器刷过bios都要开几次才会亮机    记住多开几次  反复断电开机 等30秒看看亮不亮    第一次亮机  开机不低于5次不会亮机的   亮机第一次后就正常了  我把我刷的几个bios上传给你们试试

5568 d821 开机10秒.rar

5568 d821p 亮机慢 好.rar

D821P(1).rar

网友:
换的i5-6300u的我刷是的d821p 秒亮的那种

网友:
Dell就这样,列bios后都是不停的重启好几次才会亮机

网友:
你这收多少钱啊,买一个7200要大几百呢!

网友:
这个能收不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·

网友:
能做这种长条薄CPU的我都是用崇拜的眼光致敬

网友:
换cpu风险太大不好搞

网友:
67带通用

网友:
掉电重启三次 亮机

网友:
你可以满   这种CPU   要BGA 机器比较好的那种   不然就爆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