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卓手机维修]
小米5偶发性触屏失灵乱跳 按开机键屏闪一下不亮屏

楼主(2019-03-31):
回收了一台小米5,当时没发现什么问题,刷了系统把玩了一段时间发现偶尔触屏不灵乱跳,换了屏测试无效,网上的方案短接也不行,不多说,找不到图纸,以前在学校学的电路图知识也还给老师的差不多了,凭残存的一点理论知识和多年维修经验,估计是cpu可能性很大,高通双层cpu没封胶直接撬,重做装机开机锁屏后再按键屏闪一下黑屏,网上一查同类问题相当多,感情小米5这个问题不少,估计双层容易虚焊,上次估计是没植好,从来,话说这植锡网也真不怎么的,重置装机测试完美解决前述两个问题,下面上图!上次看论坛里有师傅问黑屏故障,经过实际操作基本可以确定是U的问题,另外,楼主把u下面的一个小电容搞断了,没装,也不知道有没有影响,哪位大神知道告诉一声!

回收了一台小米5,当时没发现什么问题,刷了系统把玩了一段时间发现偶尔触屏不灵乱跳,换了屏测试无效,网上的方案短接也不行,不多说,找不到图纸,以前在学校学的电路图知识也还给老师的差不多了,凭残存的一点理论知识和多年维修经验,估计是cpu可能性很大,高通双层cpu没封胶直接撬,重做装机开机锁屏后再按键屏闪一下黑屏,网上一查同类问题相当多,感情小米5这个问题不少,估计双层容易虚焊,上次估计是没植好,从来,话说这植锡网也真不怎么的,重置装机测试完美解决前述两个问题,下面上图!上次看论坛里有师傅问黑屏故障,经过实际操作基本可以确定是U的问题,另外,楼主把u下面的一个小电容搞断了,没装,也不知道有没有影响,哪位大神知道告诉一声!

网友:
没事  都是滤波电容

网友A:
借问下小米5不能连电脑什么原因,尾插换了,快充芯片换了没用。充电不显示快充,但电流够高。菜鸟求指点

网友B:
CPU下面那4颗其实就是散热管 要不要都无所谓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下面那4颗其实就是散热管 要不要都无所谓!

感谢大神解惑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高手啊,厉害!!

那里,都是凭经验来的,高手不敢当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借问下小米5不能连电脑什么原因,尾插换了,快充芯片换了没用。充电不显示快充,但电流够高。菜鸟求指点

这个问题我还没遇到过呢,不好意思了!

网友:
楼主 你焊cpu的时候 调多少度 吹了多久·能否赐教

网友D:
求教一下,触摸电源管理IC短接是什么原理?手机现在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求教一下,触摸电源管理IC短接是什么原理?手机现在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

你看电路图,有路供电是cpu启动信号的给触屏的供电的,具体芯片型号我记不得了,论坛里有帖子讲了,你搜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