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SL95820 EN故障导致触发掉电 技嘉B85-HD3-A 为例!!!~~~

楼主(2019-03-31):
版号: 技嘉B85-HD3-A   V:1.0
故障:触发掉电

前言:
上个贴 ISL95812 EN故障导致不定时死机 微信问过客人确定修好无返修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191508-1-1.html

故障描述:
冷机时  触发直接掉电 跟IO VIN检测掉电速度差不多。但是掉电后可以再触发。
触发很多次后 能正常亮机,热机后关掉 再触发 就不会掉电。

故障判断:
        掉电也有点快,各个供电测到有电压。(忘记测CPU供电了 因为管子有散热片不方便测)
  IO VIN检测正常  转移到EN  因为ISL95812和ISL95820 这两个芯片 这个EN 真的很爱坏。
触发多次 开始跑码的时候 测ISL95820 1脚 CPU EN开启电压 0.8V 慢慢往上涨  涨到1V ,
这么一来 故障应该就是这里了。

故障检修:
           更换EN 分压电阻DR92 DR100  故障依旧。拆掉DBC48电容 故障还是一样。

之前换分压电阻 一般都能好 但是这次不行, 想想 EN电压会自动慢慢涨高  这种故障也不太像是电阻问题。
不过 EN电压会变动  故障应该还是在EN电压这里。那就锁定ISL95820和IO 这两个东西了。
更换 ISL95820  故障还是一样掉电。懵逼了。
那应该是IO 那边问题了 。
发现分压电阻EN去IO 的线走表面 很明显。
脑袋一转  一刀下去  KO!!!

切这里 断开IO 控制   (切这里 好补线 如果故障判断错误 一坨锡把两个焊点连接即可。)
断开IO 这边控制  故障修复 。(应该等于H61那些拆管子一样,无后遗症。

故障点 :IO损坏
解决方法: 断开IO控制

多次冷机 测试 正常亮机。
维修结束!

网友A:
IO线隔断了 ,没换个IO  试试  这板子 没有CPU开启信号  不是反复重启吗

网友B:
我昨天碰到一块技嘉A58的,,老是重启。检测卡跑完一圈,接着又重启,量CPU电压是1.43-0.9V的跳,搞不清楚啥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O线隔断了 ,没换个IO  试试  这板子 没有CPU开启信号  不是反复重启吗

这个 没有 反复重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昨天碰到一块技嘉A58的,,老是重启。检测卡跑完一圈,接着又重启,量CPU电压是1.43-0.9V的跳,搞不清楚 ...

这种  也不太清楚  可以考虑换板  搞不好 烧U就不划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