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虹CH-E422LT花屏

楼主(2019-04-01):
一台长虹的监视器,型号是CH-E422LT,现象是花屏,拿测屏工具试过了,屏是好的,主板程序没找到,版号是V59MS-T8BNC,哪位大神能给支个招

网友:
你这很有可能是哪一路供电不正常

网友:
查下屏幕供电正常嘛 ?  肯定那一路供电信号么出来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主板代还一下 ,屏电路有问 屏IC

网友:
上传测试屏是正常的图片,看看??

网友:
估计是程序的问题,刷了才能排除别的地方

网友:
先软后硬,刷前备份下,实在找不到就先备份,再用备份刷试试,搞不好有惊喜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供电都有了就刷程序。

网友(2019-09-20):
有这个方案的图纸要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