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b75主板还有维修价值吗?

楼主(2019-04-01):
主板这样了,还有维修价值吗?开机不显示,CPU风扇转,硬盘度盘灯亮。

  工具,万用表,热风枪,电烙铁。怎么初步检测???图红圈位置烧断,加焊了,问题没有解决。

网友:
这是一个简单的内存供电电路! 焊盘烧一般都有短路的。 上下MOS管查查,电感打下对地值,都没问题,可以放心接线,接好上电别插内存,上电后量电压正常了,再插内存。。祝你好运。

网友:
其实修理这个东西不是说有没有价值修,或主板有没有价值只要客户有个要求,在短时间内能修好的就有价值。

网友:
菜鸟一名,具体大家可不可以指导我维修一下啊?

网友:
来张诊断卡,买套假负载,学会看图纸,就知道怎么测量了。

网友:
B75  H61  非常有维修价值。G41,AM3  我还在研究呢。
老主板,金钱价值低,知识价值高。
时间越久,积累出来的经验,图纸丰富。
非常适合练手,训练思路。
新主板,金钱价值高,知识价值低。
很多东西都在摸索,图纸也缺,供电时序也是朦胧的。
价值是个多元词汇,只盯着money,价值观就太单一了。

网友:
最新进展,借来了诊断卡!大家帮忙看看,代码不懂啊!

没有插内存条的代码

插上内存条的代码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