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帮忙分析下E430C待机电压偏高之后又烧了。

楼主(2019-04-01):
这个就没有图了,前天接了台联想的 ,客户说不开机,拿到手上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.026 有的偏大。 拆机测了下没有3V 5V公共点电压只有9V,摸了下主板发现3V5V上下管那里有点烫,直接动手拆了插上电源20V出来了,后级阻止也正常,又测了下上线管阻止也正常难道加热一下就好了。 新手管不了那么多了再给他吹回去插上电源电流正常了,也可以开机了。第2天开机进系统用了几分钟就变成大短了也有烧糊的味道了,拆掉机子继续拆3V5V上下管 3V上官短路了,3V 后级阻止为0.002    5V阻止为0.030 总线阻止也为0.002 。 果断感觉凉凉了。大佬给我分析一下怎么会烧成这样。

网友:
先把短路排除了啊  上下管都换了 ,,3/5v芯片也换掉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