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70 暗屏修复 疑似小通病

楼主(2019-04-01):
联想Y470  一说到暗屏就是主板通病电容电阻了,但这款机器的屏也会经常坏,它的这款机器是超薄屏
屏上那个升压电感容易坏,一定要注意拿万用表量它是通的,但不一定是好的,因为它里面的线圈是坏的

因为没有一样的电感,随便找了个代换,我为什么要换右边的电感呢,因为它坏的时候电感上面那个白点就发黄,
而不是和它两个电感一样是白点,它发黄拿万用表量也是通的,但里面的线圈坏了
我遇到好几台都是屏坏 有字无光,所以自己没事研究了下,换屏的价格都变得透明了,赚不到什么钱

以上提供给有需要的朋友, 谢谢!~

网友:
升压电感吗 ,多大的 ,什么型号的屏?

网友:
黑心一点的店直接报换新屏幕价钱,把有问题的暗屏留下,等以后有进水或烧主板的机器顾客不修的,就用有问题的暗屏去换人家的好屏后再还给顾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