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]
简单维修DELL SE2417HG显示器不通电,附备份程序

楼主(2019-04-01):
新手维修。客户拿一台DELL显示器来,说没反应。接机通电试机,不通电。拆机,看元器件外观,以为电源芯片坏了,新手,第一次见这样的芯片见下图

好像还能看到芯片型号,不知道对不对,搜一下吧,出来了,lnk6667,查看数据手册,这芯片有这外观的,内部自带MOS管。看来还是要接电测试了,通电。19V为0,芯片第6脚300V正常,第4脚5.7V也正常,要么是后级短路,要么就是芯片损坏了。断电,打19V阻值为0,看来是后级短路了。断开驱动板测19V,不短了。上电测试,19V正常。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,打驱动板19V阻值为0,与驱动板直连较明显的元器件就2滤波电容和1个电源芯片(下图红圈)

那就先拆2个滤波电容吧,再打阻值,正常了,测2个电容,其中一个短路了,废板上拆了个同样大小的,测了容值和正常的那个一样换上去,通电,19V正常。故障修复。后面再附上驱动板板号图片和显示屏屏号以及驱动板备份程序,第一次用编程器备份也不知道对不对。RT809F,ISP自动识别,读取保存的,不知道操作对不对。驱动板号715G7933-M0E-B00-0H4T,屏号:M236HGE-L20,搜了论坛没有,才发上来的。

网友:
芯片不算太新了吧,前两年就有机子进入维修期了。

网友:
我是小白,想问一下什么是前级后级,怎么区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