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L5900U 风扇狂转(非bios问题)

楼主(2019-04-01):
板号:x556uv REV:3.1

1.测试可以开机进系统 但是风扇狂转 这机器是有独立显卡的 设备管理器看不到独显  怀疑是检测不到显卡导致的

2.先软后硬 刷了两个BIOS还是一样

3.再测硬件 测量显卡背后的电感发现有一路只有零点几伏 故障锁定

4.找图查找其来源 这是1.1v的供电 同时测到一路转换管也没电压 看图G级是独显开启信号 继续往前追 是通过一个排阻12v上拉 旁边连到一个六角管 拆掉这个管子电压有了 找一个换上搞定

ASUS X556UV开机快 .rar

Asus X556UV_3.1点位.rar

网友:
应该认不到显卡吧

网友:
刚好碰到一台不触发的  BIOS下载下来试试看

网友(2019-06-22):
测试过正常亮机F556U.3.1的板本上

网友:
支持一下 学习了 谢谢分享,总能学到好东西

网友(2019-08-02):
我上次也有一个这样的没有搞定呀

网友:
少电压  显卡估计不能正常工作吧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经验,下次遇到这种机型少走些弯路

网友(2022-10-19):
感谢楼主分享,碰到一台同样故障的风扇狂转不认独显,换了那个六角管就好了

网友:
还好独显没坏 不然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