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品牌机,自动重启。确认电源问题

楼主(2019-04-01):
联想m6500_n000
进系统几分钟后自动重启,有两台一样的问题,换电源后正常。。这个电源拆开看电容没有鼓包。。直接把所有滤波电容换完,包括450v大电容。  还有电源ic  tny277pn换完   试机还不行,求助  进系统几分钟重启。

网友:
这种全汉的电脑电源辅助电源部分容易坏。

网友:
需要确认辅助电源是否正常,可以通过监控启动端子电压来确认。辅助电源掉电,肯定要出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