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HP ENVY15 x360 进水无待机维修附bios估计是首发哦

楼主(2019-04-01):
惠普HP ENVY15 x360 小进水维修一列
版号:17819-1

故障表现:无待机 恒流源无电流放映

顾客拿来时描述没有说是进水,以为放电下就可以了,结果并没有好。这个电脑目前没找到图纸和点位只有盲修,凭经验找充电芯片和3V5v 芯片,测5V芯片(BAC7BB)查得实际型号(SY8288CRAC供电19V(2345脚)已经有 16和17脚有3V,3V供电芯片(BAB6ZD)这个应该和5V的是通用的。

也是一样输出没有电压供电2345脚19V已经有了16-17脚也是3V ,感觉是保护电路工作 本来想找充电芯片去结果看到3V芯片输出电感脚一端氧化严重 ,

废话就不说了 ,最后附上bios
惠普HP ENVY15 x360 tpn-127 17819

网友A:
你好,请问一般笔记本上的nvvdd电压是多少,手上一台笔记本也是进水了,不出独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请问一般笔记本上的nvvdd电压是多少,手上一台笔记本也是进水了,不出独显

0.89  独显供电

网友:
我测了nvvdd和nvvdds都是0.801v,进了系统或者bios依旧识别不到独显,独显是1050,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

网友(点评):
进水的话 你可以先看下 哪里进水有的是显卡下面还有水没处理好 也有可能是哪里腐蚀了

网友B:
显卡 一般0.8-1.0 V  左右   进水要看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腐蚀  这个机子没图纸很难搞,仔细观察  说不定会有发现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显卡 一般0.8-1.0 V  左右   进水要看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腐蚀  这个机子没图纸很难搞,仔细观察  说不定会有 ...

我的这台是华硕fx53vd,基本上水渍很少,其他功能都正常,就是在bios和系统里都不显示独显

网友(点评):
显存供电有吗 bios刷过没 也可以试试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我的这台是华硕fx53vd,基本上水渍很少,其他功能都正常,就是在bios和系统里都不显示独显

我测了显存供电+FBVDDQ是1.36v,VCCCORE是0.89v,VCCGT是1.5mv,+NVVDD是0.8v,VCCIO是0.94v,VCCSA是0.94v。也不知道这些电压有没有达到,我bios是在华硕官网下的拷u盘里,然后开机进bios用ez flash3 utility刷的bios。还是得用夹具来刷bios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测了显存供电+FBVDDQ是1.36v,VCCCORE是0.89v,VCCGT是1.5mv,+NVVDD是0.8v,VCCIO是0.94v,VCCSA是0.94v ...

刷bios  两种都可以的  那电压都正常的话就郁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bios  两种都可以的  那电压都正常的话就郁闷了

我这些测的电压都是正常的是吗?

网友B:
对呀   看着和其他的机子差不多 应该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呀   看着和其他的机子差不多 应该是正常的

好的,谢谢。现在在淘宝上买原厂bios刷刷看了

网友:
我这些测的电压都是正常的是吗?

网友:
多谢分享   捡钱的机器修起来舒服

网友:
这BIOS估计要用也要合成,不然可能开机慢或者不亮机

网友(点评):
是 的现在很多bios都要合成 不然会开机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