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66灰屏刷BIOS后无法安装苹果系统,求BIOS

楼主(2019-04-01):
前段时间自己回收的一个2017款A1466,板号:820-00165-A。在装系统过程中,断电后开机灰屏,后在维修群里得到一个热心的维友提供的BIOS,故障解决,但是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,那就是开机慢和不能装苹果OSX系统,苹果系统U盘安装在进度条跑完之后卡死,可以切换大小写键盘,电流未死机,就是没办法调到下一步的安装界面,可以顺利安装WIN10系统,不知道哪位大神有此机器的BIOS,麻烦提供一份,先谢谢了!!!

网友(点评):
昨天上传图片的时候上传失误,请大家见谅,今天找到地方已删除

网友A:
这是苹果笔记本的主板吗?有点怀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苹果笔记本的主板吗?有点怀疑

不可能是苹果,。山上的红苹果是可能的

网友:
这山寨苹果吧    蓝天代工的

网友:
把原BIOS改下ME

网友:
这个我修过完全修不好

网友:
外行人吧,人才。

网友:
明明是说的苹果呢,怎么传那么多其他牌子的主板

网友:
这个板子可以啊,CPU那面能放两条内存,CPU背面还能放一条内存,很少见,但三条内存的厚度理论上应该放不进苹果的抹布爱的机壳里。

网友B:
无关图片不要上传了 BIOS按照你的具体版号搜索下 这个论坛就有

网友:
这个是个假apple?

网友:
图片明显是刷分的!

网友:
假苹果,能装WIN10就行了,苹果是6字开头的板号?

网友:
小哥,这个机子你搞错了吧?主板不是苹果笔记本

网友:
这苹果做工越来越懒,板子颜色换得没有高大上感觉了

网友:
这个苹果主板咋一看好像市场上卖的苹果啊 。。有点跟神州的笔记本一样了。。难道苹果要简配了

网友:
楼主上传主板照片误差太大了吧

网友:
楼主捣浆糊吧,苹果怎么可能是这种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无关图片不要上传了 BIOS按照你的具体版号搜索下 这个论坛就有

不是,这个下面的图片搞错了,我也删不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无关图片不要上传了 BIOS按照你的具体版号搜索下 这个论坛就有

版主帮我把这个帖子删掉吧,我重新发一个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