佳能IP2880报5B00错误

楼主(2019-04-01):
          佳能IP2880报5B00错误,同时两个指示灯交替闪烁;网上说的是废墨计数器问题,需要清零,拆开主板看了下,只有一个25Q16C系列的存储器,更电脑主板的BIOS芯片差不多的。其余的都是驱动IC之类的,网上也说了这款机没法软件清零,只有硬件清零。
          网上找遍了,没有这款机的25Q16芯片数据,最后在某宝买了一块主板回来装上问题得到了解决,买回来的板,看起来很旧,自己又有编程器,索性把25Q16拆下来折腾下。读出买回来板上的数据,写到打印机本身的主板上去,居然可以打印。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。我自己打印几张都很正常。
           我把旧数据跟能用的数据都上传一份,看哪个高手研究下,哪个段数据是计数废墨的。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长时间使用跟用一段时间锁主板。不喜欢折腾的谨慎操作

网友:
可以打印报告页,看看计数值, 看看是多少,

网友:
这个我会硬件清零,但没数据。你有数据可以直接传给我吗?我的QQ3300831138,我没有积分没法下载,你发我我给你一个佳能g2800清零软件作为报酬吧。谢谢

yuangao -2 -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(2019-08-25):
佳能经常这样,以前换主板就好,目前这款太老了,没有维修价值,厍存有一台

网友(2019-09-30):
IP 2880S刷上去用不了,不识别846彩色墨水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