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显示器改旋钮调节亮度方案。。

楼主(2019-04-01):
   客户需要旋钮调节亮度。最低亮度能调到暗屏。
怎么解决呢。
版主帮帮。

网友:
找到亮度控引脚,找个电位器,三个脚的,第一脚本接3V,中间脚接亮度控脚,第三脚接地就行了。

网友:
找个电位器然后找到DIM那条线,调它的电压就可以了

网友A:
按照这个接。应该没有问题 也佩服这个客户

网友:
客户应该是老年人吧,用老式收音机、电视机习惯了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照这个接。应该没有问题 也佩服这个客户

亮度能调到最暗吗。。主要他要最案那种。

网友:
好方法,可以借鉴一下

网友:
买带开关的电位器, 调光台灯收音机那种, 开关脚把高压或恒流供电串进去